楼主(2006-04-18):
我用万用表测量接近开关电压
表笔一端接火线
一端接接近开关的信号线
此时就短路了
接近开关为交流220V两线

网友A:
电压表  档位对吗?

网友B:
接近开关需要接一个负载

网友C:
是NPN  还是PNP的 ?
是不是信号线的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