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请教有配电房设计经验的朋友!!!
 本人现在要先期规划一下配电房(并不是详细设计),我们工厂一期的用电负荷大约为3500KW,二,三期可能还有2500KW左右,那我现在的问题是,有两个方案,case1 2x2500KVA,case2 1x2500KVA+1x1600KVA 如果我们二期工程大约5年后再建,那case1的电费比case2的费用会不会高很多呢,因为电费有一个基本电费和电度电费,基本电费会按装机容量20元/KVA/月计算,还有就是我们的配电房面积大概是20mx8m,我初步排了一下,放三台变压器好像还可以,但是放4台,空间好像就不够了,我怎么估算低压柜数量呢?

网友A:
你的空间够紧张的,变压器室,高压配电室,低压配电室,(或高低压配电室共用)。估算低压柜的数量就看你的负荷分配情况了,

网友A:
一般:你需要低压测量柜,断路器柜(每台变压器低压侧一台),联络柜(并励柜),直流柜,补偿柜,然后加上你的分配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你是说20mX80m的空间放三台空间都紧张么?楼上是搞配电房设计 的么?
你的联系方式可以告诉我么,我可以发给你我的资料,你帮忙帮我看一下好不?我只是需要大概评估一下空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