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我用变频器控制异步电动机,需要控制电动机在一小段时间内恒速旋转,在下一小段时间内不加控制,这小段时间,想用固态继电器来控制变频器的强电的通断来实现,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还需考虑哪些问题呢?由于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些,所以想请教大家!

网友A(2006-06-17):
用继电器开点控制变频器端子,用闭点控制接触器,转换开关控继电器,注意变频器端子DC24V接触器AC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