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我现在是用三菱FX2N与三菱F940通过RS485线连接,望大侠们能告诉我怎么在PLC里编通讯程序,使得其构成一个系统.谢谢

网友A:
呵呵,你能编的话,三菱的工程师都要回家了。

网友B:
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网友C:
很简单,下载SWOPC-FXDU/WIN-CL 一看就知道怎样,F940可直接改变PLC内的D、M等,从而实现控制。

楼主:
很简单,下载SWOPC-FXDU/WIN-CL 一看就知道怎样,F940可直接改变PLC内的D、M等,从而实现控制。那我怎么才知道F940内的D,M大多少的啊~是在哪里设置的啊

网友C:
新建一项目,创建新画面,再打开画面,此时命令栏会出现“部件(B)”,点击,......
以后的自己看。

网友D(2006-11-23):
请问在哪里下载?
拒绝聊骚!☆~侑奌瞇鋩.卪s ﹎.o 夲魜.目中無魜,壞pī.氣°〃﹖

网友E:
为什么是用485呢?F940是232和422的

网友F:
呵呵;
F940有2个通讯接口,RS422及RS232;
FX2N有一个通讯口,RS422;

搞不懂你用RS485通讯的理由;

网友G:
用422口就好了 。用485还增加成本 ,不是浪费吗 ?

网友H(2006-12-26):
是啊 完全没必要用485
F940有触摸屏上修改PLC程序数据的功能但是感觉调试中用处不大 监控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