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8):
[em12各位好:我想学水处理工艺自动化设计,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学哪种计算机语言比较好?

网友A:
VC++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楼主:
谢谢了,那么PLC可以用VC编程来实现吗?我是学污水处理的,能否指点一下硬件方面的.

网友B:
我做过四年的污水处理,就是用PLC的,还有组态,应该说根本没用到VC.如果要写界面也不会选用VC.

楼主:
那写界面都是用哪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