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去年公司技术改造上了一台300KW变频器,250Kw380v的F级电机,但现在运行时出现温度偏高,92度左右(电机允许温升在100左右,现在实际温升在65--70度左右),变频器频率运行在43左右,是什么原因造成电机温度高的呢?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了!!!!

变频器输出电压偏高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A:
影响不是很大,如果你确保电机没坏就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大一些可以试试.

楼主:
我公司是一家供水公司,白天用水量大,运行频率高一些,但晚上用水量小,运行频率还要低一些,在38左右,转速也就低,因为电动机冷却是用自带的风扇的,这对电动机散热有影响吗?

楼主:
紫薇星:载波频率多大为宜???盼回复!!!

楼主:
紫薇星:你好,根据旋耐德变频器上的说明书:250kw对应的载波频率为2khz,是不是偏小,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