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开式星-三角起动中,当从星形转换到三角形时,会产生一个尖峰电流。如何降低这个尖峰电流值呢?

减小电压和转子感应电动势之间的相位角,应该有一定的作用。那么,电机的6个抽头接法也有讲究了。该如何接呢?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
自己支持一下

楼主(2008-02-18):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也向不少电机专业人士请教,但似乎也没有个最终的答案。

但是对于开式星-三角转换,我通过示波器的监测,可以清晰的看到,二次尖峰电流在半个周期内的尖峰值基本会比一次尖峰电流高1-2倍以上。但是由于它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因此它的周期分量应该是不大的。不过,这个值对于断路器的整定值还是会有影响。由于开式星-三角的二次尖峰电流是和剩余磁通,电机重新通电瞬间的那个点有关系,因此如果断路器短路保护的设定值过小的,往往会引起误动作。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电机样本上是不会把这个值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