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请问一只温度传感器能与两台控制器配合使用吗,也就是说一只温度传感器的信号传给两个控制器,这样做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求不高,热点电偶可接两个仪表;如果要求较高的话,将其转变为4-20ma的标准信号,与两仪表串接。

网友B:
两个温度传感器串联或并联对信号是有干扰的.串联分流并联分压应使用放大器.

网友C:
可能导致负载下降  建议使用隔离配电器

网友D:
一分二的温度隔离模块或者双输出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E:
应将其转换成4--20mA的信号后,经隔离后放大.

网友F(2006-08-09):
一般情况下,热电偶可接两个仪表;如果要求较高的话,将其转变为4-20ma的标准信号,与两仪表串接,但两只仪表的输入端不能供地,否则只有一块仪表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