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编程

楼主(2006-04-19):
请教各位大虾,梯形图是不是就是电气控制图的转换,?那我能不能理解为编程就是学画电气原理图,只要会画电气图那就会plc 编程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各位大虾能不能为小弟推荐些常用的电气原理图学学,不慎感激

网友A:
不可,电气图分为电气原理图  .安装图
PLC它的编程分为梯形图.语句表等.它与电气原理图不同
plc的厂家有:发那科.西门子.三凌等
plc是专向的,而电气包含的太多
你可以看电工电子方面的书

网友B:
上边说的很对,如果你先能画电路图,学梯形图是比较容易的.但对功能块或语句表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也是一名初学者,在一些方面还虚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