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选型

楼主(2006-04-19):
250KW三相异步电机星三脚控制,三个接触器如何选取?(300A,300A,250A三个是否满足?)

网友A:
看电压等级才能下结论的

网友B:
怕是小点了

网友C:
应该都一样。

网友D:
500A,500A,250

网友E:
同意4楼

网友F:
350A,350A,200A, @380V,50HZ.

关键你应该查看一下电机的额定电流。现在我的选型是按照额定电流500A左右的,但是我想可能实际的额定电流没有那么高。所以应该已经足够了。

网友G:
建议这么大功率的电机不用Y-△起动,可用软启动器,变频器等.

网友H:
电机大了,星-三角启动不适合

网友I:
朋友:你的电机太大了用星三角启动不行,因为这样的话电流还是会很大电流上升率很快会影响电网供电质量的强烈建议你使用变频器将启动电流降低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好!

网友J:
只要不频繁启动每问题

网友K:
5楼的应该可以吧,这么大的电机用这种启动方法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