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我现在做一个课题,用三菱fx2n的plc控制水泵系统,需要液位传感器,各位能否给些帮助啊,
传感器与plc有一定的距离(几十米到一百米左右),怎么与plc连接啊?

网友A:
用屏蔽线与PLC AI块连接,做好接地,尽量避开可能发生电磁干扰的设备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啊,我对plc的硬件接线不懂啊,什么是AI块?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AI----模拟量输入

楼主:
菜鸟说两句,要求液位传感器放在水池的一定位置,当检测到有水时电机停止,当没有水时电机启动抽水。这样能用开关量输入吗?

网友C:
像你上边说的液位传感器应属于开关量,只虚将开关量接入就行了.

网友D:
关键是要知道你用的传感器输出是什么量的信号,如果是模拟量的,就接AI,如果是数字量的就接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