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请教师傅一个问题。
我是密度板行业里的,就是办公桌的那种板。我公司有一台500KW,10KV的电机,用于削切木头,由于每班要换刀片,所以每天至少启动3次,是降压启动。但是最近,定子线圈烧毁,厂家说是频繁启动造成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请大虾赐教。
如果是频繁启动造成的话,我公司的情况又决定了每天必须这样,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避免。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你们厂里的500KW电机在设计的时候肯定已经考虑了频繁启动这个问题,因此电机选择方面已经有所考虑,应该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烧坏的。
另外有几个问题想知道:
1、你们这个电机使用时间以及你们厂使用该类型电机的时间。
2、这种电机的型号和生产厂商及型号。
3、电机的使用环境。

网友B:
高压电机不应该频繁起动,检查一下你的降压起动装置

楼主:
我厂电机型号为YRSK500-4,500KW/10KV,厂家为兰州电机厂。
由于使用在切削木头的环境中,电机的负载是变化的,没木头在料口时是空转,有木头时量也是不均匀的。木头的直径在50-300mm左右。
由于我们必须换刀,所以电机一定要经常启动,我也知道高压电机不能频繁启动,但是没办法,我们的降压装置没问题。是水电阻的那种。
上次换了整个电机的定子花了15万,保险公司说太贵,不知哪位知道真正的市场行情?

楼主:
电机只用了一年半。

网友C:
一天3次每问题,冷态允许启动2次{定子温度=环境温度}热态允许启动1次如不成功30分钟后启动
你的惦记工作环境太差,应注意滑环/炭刷的保养,启动前检查滑环碳刷状态及压紧力吹清尘土防止碳刷卡阻

网友C:
另检查高压柜 ,启动柜定植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控制柜

楼主:
我们公司的产能使得每次启动时都是热态启动,没有足够的时间冷却。我担心这台新的电机的寿命也不长,有什么有效办法?
我们的启动柜是襄樊大力的水电阻柜。

网友C:
那只有维护上多下工夫了

网友D:
一天三次,不算频繁,我厂5次,励磁调节,与你不一样

网友E:
应该是频繁起动损坏的.使用变频调速起动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F:
电机厂家和保险公司都在推卸责任而已!你应找相关资料证明你的使用没问题,要他们承担电机质量上的责任并负责维修!

网友G(2006-06-20):
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启动装置
哈尔滨帕特尔科技有限公司的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启动装置适用于频繁启动的应用场合。开关变压器式高电压电机软启动装置是利用开关变压器来隔离高压和低压,将开关变压器的低压绕组与可控硅和控制系统相连,通过改变其低压绕组的电压来改变高压绕组的电压,从而达到改变电机端电压的效果,以实现电机的软启动目的。在整个软启动的过程中,开关变压器始终处于开和关的两种工作状态中,因此开关变压器几乎没有耗能。通过实践和有关专家的鉴定,可以肯定的定义,开关变压器式高压电机软启动产品是目前高电压大容量电机软启动应用领域中性价比最为理想的产品。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3817579524  魏先生

网友H:
用变频器好点!!!!!!!!!!

网友B:
大力的降压应该是个热变电阻降压起动吧,如果是需要更换。

网友I:
维护?

设备是使用占70% 维护只占30%

烧不烧和维护的关系不大,关键还得看怎么个用法~!

网友J:
那只有加强维护了

网友K(2006-12-26):
水电阻降压装置有没超温,检查水阻升降极板动作和升降电流。

网友L:
检查一下液体的电阻.是不是符合要求.电阻值大小要与定子电流相匹配.

网友M:
加变频器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