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星型接法?

楼主(2006-04-19):
为什么把发电机的三个绕组的末端接在一起,然后接地,就能给三条相线提供回路??

网友A:
应该和发电机的中性线一个道理!不过让我解说我可说不明白!

网友B:
因为采用的是三相四线制,所以把发电机的三个绕组的末端接在一起,然后接地,也就是所谓的星型接法

楼主:
感谢2楼3楼的朋友!!

3楼的朋友你可能对我的问题的理解有所偏差了,我的问题的意思是:这种接法是根据什么原理

来实现的,因为在3条火线都“同时”是正半周期的时候,电流方向是流向零线,这个接法是容易

理解。但是到了解条火线的负半周期的时候,那么电流方向是反过来了,而且零线是接地的那

么这时候的电流都不是流到地下了吗?那不是电路上的负载就只有在正半周期的时候才有电流

流过??

网友C:
找些基础树看看,交流电路

网友D:
没有什么大意思和你这样的贴子!

网友E:
让你多读点书你又不愿意

楼主:
不是我不读啊,这个问题在书上也没有一个根本的答案我才上来这里提问的。

网友F:
把三相正弦的图画出来,分析一下不就明白了。
在时间轴上任取一点做垂线,再求此时他们的矢量和即可。
但现实线路中常有不平衡的现象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