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哪位高手能帮我设计一下PLC与数码管显示输出电路的图
老师让我做的输出部分是用数码管显示电机转动的脉冲数目,怎么办啊
大家帮帮我
QQ413695316

网友A:
请问2楼我如果想显示多个暂存其的内容,且是3位数。
望指教!

网友B:
如果用三菱FX系列PLC的话可以用七段码输出,单片机对七段码译码显示,或者通过编程口直接读取PLC内部数据寄存器的值,实验读D1000以下的寄存器,PLC不需编程,只把你需要显示的数据放在指定的数据寄存器中就可以了,如要显示D100的值,就把数据放在D100中就可以了。

网友B:
一次可以读取64个字节,(FX是16位的,所以一次可读32个寄存器的值,还可以读X、Y、T、C、M、D、S)的状态或值

网友C:
使用BDC码改为8421

网友A:
请5楼的朋友和我直接联系
我有更多的问题请教
因为我不懂单片机!
邮箱地址:shwqc35@126.com

网友B:
有什么需要帮助发邮件致xlian5105@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