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傻的问题

楼主(2006-04-19):
时间继点器上到底有几对触点?   是不是包括所有四对不同的触点   ?

网友A:
别的我不知道,如果是电子式的话,我二对触点,二对都是一样的,各有一个常开一个常闭

网友B:
时间继点器有气囊式,电动式,电子式

一般都各有两组常开两组常闭

网友C:
机械的是2组,一组瞬间,一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