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560kvA  400伏  进线10kv油浸变压器   因为原来变压器位置被占用 需搬迁  ,
新的位置还有两台干式变压器   可能会离的很近      我想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1.搬迁变压器有什么注意事项  (因为是第一次)
 2.是用电缆走线还是用铜排走线?  那个会比较好?
    如果是用电缆走线的话   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用铜排走线的话  铜排间的安全距离是多少?
      请大家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气安全规程上都有

网友B:
还好我不搞高压,想想也怕!!!

网友C:
高压勿近
~呵呵~
我还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