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我的问题如下:
  1.步进电机参数表中保持转矩是否就是电机最大静转矩?
  2.混合式步进电机静态时电机轴是否自锁?
  3.步进电机选择时的惯性匹配:电机转子惯量0.23kg.cm2;负载转动惯量4kg.cm2,即负载转动惯量/电机转动惯量大于10,该系统工作台往复式移动,行程小,电机需频繁正反转;这种惯量匹配是否合理?
  4.关于步进电机低频振荡,我按照负载条件等,选择空载运行频率20KHZ的电机,但电机需要低速运行,如果让电机工作在60~100HZ,是否容易发生低频振荡或失步?如何估计电机振荡频率?如何克服低频振荡??
  5.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特性如何?步距角1.8度,电机稳定运行在10r/min时,其加减速时间可否控制在0.1以下??步进电机是否有一个大致最大加速度范围??
  6.对于公式
   负载转矩=(0.3~0.5)*电机最大静转矩,
   比如负载转矩为0.5N.M,考虑到系统以后负载增大,同时选用较大容量电机价格增量也能接受,选择负载为1.0N.M所对应的电机是否存在问题,对系统稳定性等是否会造成影响?
  7.参照电机矩频特征应作哪些核算??如何核算??
另外,步进电机选型时用户应提供哪些参数(除了负载转矩、负载惯量、步距角、当量脉冲、系统加减速时间等之外)?同时选型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谢谢赐教!

网友A:
每个厂家的电机都有一些不同,具体的要问你所购买的电机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