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怎么样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器的容量是否还够?

如果不能测量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如果万用表带有电容档就好办了,如果没有只有充放一下电试试!不过对容量是否够我想还是很难判断的!看别的朋友有没有高招了!

网友B:
一般凭经验,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对它进行充放电,看偏转的角度大小(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量程),如果有同样容量的好的电容器,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凭经验,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对它进行充放电,看偏转的角度大小(要注意选择合适的量程),如果有同样容量的好的电容器,就可以用比较法来判断。
完全赞同。

网友D:
只能量大体容量及漏电情况.

网友E:
如果是大容量的电容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有什么好的其他办法

网友F:
用万用表的电容档配合二极管档就足够了,一般的电容档都有20UF的量程,而对于要求严格的电容值都不会超过几UF,超过了20UF的电容一般都是电力或是滤波电容,用R*1或是二极管档很容易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