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进行一个项目的设计,在生产流水线上,在产品加油工序前对产品进行称重,加油后对产品再次进行称重,确定加油量是否在合理工艺范围内,来控制是否让产品流到下位工序。
采用:三菱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称重传感器

能实现吗?

具体怎么做呢?
选用什么型号的硬件呢?
请教,我的油箱:shptj@sohu.com

网友A:
一个称还是两个称?
精度?
称的输出类型?
唉,什么都没说,画张草图也行啊。
如果只控制这块,我想用FX+模拟模块+称足以。
要是皮带称的话注意地基,不牢固调试时会让你痛不欲生的,切身体会啊!

网友B:
主要看称重传感器;
PLC与模拟量输入模块没有问题;

网友C:
有那么称重传感器的,输出是0-10v电压或者4-20ma电流的那种
我上次还问过。

网友D(2007-06-08):
O目前在调这么个类似的东东,用的是A1S64AD模拟量输入模块,可就是测量结果在太大范围内变化,约70克左右,而精度要求是10克内,不知道如何解决?传感器用4~20mA的模拟量传感器,谁有更好的招数?请指点1,2。。。。。

谢谢。

网友E:
用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普通)可能不行,16位的不知结果怎么样.
如果工艺要求高的话,称重传感器精度都高,一般都是电压信号的(电流信号精度转换低).

网友F(2008-06-19):
2mv/v的可以吧?

网友G(2014-05-05):
回复 网友B:
大侠是老手了,可以提供些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压差传感器连接PLC的输入模块,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实例图纸吗?对这方面还是刚刚接触,不知道相关设备的连接方法和设置方法,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H:
   动态称重要考虑方法问题。

网友I(2017-04-14):
行不通的,模拟量作做称重很麻烦,用称重模块是最好的办法,或者通讯读称模块,因为称的变化是非线性的,很难做的很准,你要作准必须做分段补偿,计算程序很麻烦。。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没有那么麻烦的,即便是非线性的,也可以用分段校正嘛每一段基本呈线性的

网友K:
可以考虑PLC+通信模块+称重仪表+称重传感器的模式!可以精确到0.1N(10g)以下!

网友L:
我现在做个项目是称重传感器加仪表,设置好要称的重量,对比,在输出信号,不过我是重量到位才输出,重量没到位不输出,精度会达到10克,仪表功能还是很强的

网友M:
我们都是用 通讯来读称重变送器转换后的重量

网友N(2017-06-26):
回复 网友E:
张力控制力用输出电压好还是输出电流好?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请问用模拟量做控制张力传感器来控制磁粉,这样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张力控制力用输出电压好还是输出电流好?
看精度,精度要求高就用电压.普通的电流就行.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种方法有,估计要分很多段,有程序吗,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