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我买的PLC是三菱的FX2N-64MR(继电器输出),要想从PLC输出数值,然后显示出来,采用什么的数码显示器或者数码显示表较合理呢?
请教,我的油箱:shptj@sohu.com

网友A:
有几个富裕输出点?要显示几位?
输出剩的多用BCD码表,剩的少用串口表,不过你会看到输入闪动频率惊人,你是继电器输出,所以我不推荐。
恩,触摸屏才是王道(恶搞一下,哈哈)

楼主:
我选择了
HLP2系列数显表
或者
HMDTY-BCD-4/6HMDTY-BCD-4/6四/六位BCD码转换数显表
来显示数据
看看是否还有更适合的?
因为是继电器输出,真的比较难选择的,能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B:
继电器的不能驱动数码管;
还是加个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