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我们单位最近想搞水位显示的系统,原计划用hu201磁敏传感器和磁浮子配合使用,但连hu201磁敏传感器厂家及经销商都没找到,我们对这又是很陌生,哪位若是知道哪有卖的或是有相关的好的替代方案请指教.在此不尽感激!!!

网友A:
请教hu201磁敏传感器是舍原理

楼主:
将原玻璃管式水位表的玻璃管拆去,选一截长度、外径与玻璃管相同的不锈钢管,管内放一个带磁钢的浮子,然后装回到原来玻璃管的位置,操作应按锅炉的原有标准进行,最后将磁敏传感器(型号为HU201)与不锈钢管子并立固定。因磁性浮子随锅炉水位的升降而升降,故磁敏传感器输出的数据即为锅炉水位的高度,HU201型磁敏传感器能够直接输出BCD码数据,因此只要将传感器的输出线与图3的数据显示电路、译码报警电路相连接即可。在BCD/十进制译码器CM14028的输出端Y0-Y9中,设定你所需要的高(H)、低(L)水位报警点。这样,水位到达设定的H、L位置时即产生报警。数码显示器可安装在操作工人容易观察到的位置,还可再增设一套显示电路,安装在值班室内以加强监督。我们也是在材料上看到的,由于没有见到原件,所以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www.00173.com上有关于hu201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