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求助各位大师pro-face与电脑RS232接口数据线可否自制,请赐教谢谢!
邮箱:fujuling@126.com              [em27

网友A:
要用芯片转换;

网友B:
可以自制,一个MAX232就OK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否介绍详细点?MAX232我有,就是不知具体怎样制作.还有就是那个8针圆口怎样区别脚位.能否赐教.先谢过了!
邮箱:fujuling@126.com

网友C:
pro-face与电脑RS232接口
可以参考做一般 TTL/CMOS----232转换线用.

http://www.fatek.cn/bbs/ccb/topic_view.cgi?forum=10&article_id=0010060402130638&publishtime_id=0010060402130638&index=good&page=15

顶出来

网友D:
已经收藏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