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固态继电器和电磁继电器哪个使用寿命长?如何选择?

网友A:
个人认为固态继电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具有体积小的特点,
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工作,如粉尘、潮湿,应首选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外壳材料采用绝缘、阻燃、高强度工程塑料
 固态继电器有:
 交流固态继电器
 直流固态继电器
 三相交流固态继电器
 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线路板插接用固态继电器

控制方式:零点触发;脉冲信号
输出方式:普通型、高压型

如果不考虑价格,个人认为应首选固态继电器

网友C:
固体继电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