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19):
我是一个s7-300的新手,拷贝了一个运行正常工程的程序想学习一下,原程序是在step7 v5.2上用的,我装的是step7 v5.3中文版+s7-PLCSIM,每次下载程序都会出现n个问题,具体是“必须完全位于过程映像位置之内或之外”,请教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谢了。

还有两个问题一同请教
1、在系统中0号机架上的IM360怎么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用了(听其它人说是烧了)
2、上位wincc组态软件怎么和下位PLC时断时通,一般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06-07-01):
你好!!!
    我也是新手,我正在学习,想要PLCSIM 软件,一同学习,请帮忙!!!

   邮箱:ycj_405@sohu.com

网友B(2008-01-29):
我装的是step7 v5.3中文版,想要一个s7-PLCSIM,能满足吗?
wxynew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