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我是在钢厂工作的,最近要做个小工程,就是要把转炉、连铸、吹氩的包括温度、气体、水流量、钢坯长度等各种时时更新的变量数据全部显示在一台电脑上。数据初步构想从WinCC或者PLC数据库中获得。
   转炉、连铸、吹氩其中吹氩是以太网控制的,而转炉、连铸是Profibus网控制的,而三者有是在同一个以太网中。
   怎么从WinCC或者PLC中提取出变量数据并在电脑屏幕上显示,还望大虾们给予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2006-06-01):
可以在一台WinCC OS服务器上, 实现你的要求: 要把转炉、连铸、吹氩的包括温度、气体、水流量、钢坯长度等各种时时更新的变量数据全部显示在一台电脑上!

1. 硬件安装: WinCC OS服务器安装CP1613卡和CP5611卡
2. 软件组态: 在WinCC软件的Tag Management里, 创建三个CPU连接, 即转炉、连铸、吹氩. 注意: 它们分别遵守的S7协议.
3. 数据显示: 在WinCC软件的Report Designer/layout里, 创建转炉、连铸、吹氩数据报表.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