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各位前辈~现我遇到一个问题~
公司里的一套设备~由于设备陈旧~想用另外一套传感设备来代替原有的设计,可是我发现PLC与伺服电机之间的控制在程序中居然无迹可寻~
而且从硬件方面我也就看到直接从伺服放大器一根线拉进了PLC~~
让我觉得无从下手~~
大家能为我出点主义吗??
(程序里都是些不知道是什么的中间继电器~而软元件有没有标注~好头疼!)

网友A:
A273用GX读不出全部程序有一段在MOTION CPU里!!我们单位有一台笔记本专门读273的是DOS的什么软件不记得了它可以去处电机和增加电机数.我等级太低自己还没试过设置MOTION CPU

网友B:
一班伺服电机他的控制信号他是分差分输入和集电极输入的 有的是不分的   要看电机而定的
使用手册上都有的   4根信号线又分 方向/脉冲  和 CW/CCW分的
PLC控制电机就要看你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了
位置控制他有绝对位置控制  相对位置 还有脉冲输出  可调变速脉冲输出等  。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关心~~处理已经基本完成~~
看来还是有相当的东西我没有接触!!
对于伺服方面的问题希望大家还多多讨论!!
现在有出现的问题在我的新帖子上~有兴趣的去看看!!谢谢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3&id=73116&replyid=493962#493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