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固态继电器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固态继电器有些什么功能?用来检测什么的?
请各位大哥请教,

网友A:
就是继电器
只不过触点用的是晶体管(达林顿/可控硅/场效应管);当然其内部有隔离保护措施。

网友B(2006-08-09):
固态继电器(SSR),是一种无触点的继电器,具有反应动作迅速的特点.缺点是怕负载短路!
简单来讲,可以认为是"光控可控硅",利用小电流信号(5~15mA/DC)或低电压信号(3~12V/DC,AC)驱动内部的发光二极管,隔离驱动双向过零触发器,双向过零触发器再驱动功率双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从而控制负载的通断.
适用与电阻负载的控制.电流容量一般选大于2倍的负载电流比较合适.
电感负载应用时,电流容量一般选大于3~5倍的负载电流的同时,耐压应大于3倍的输入电压有效值,否则极易发生击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