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1。在单片机异步传送方式中,有个接收/发送时钟,他与波特率有一定关系,那么怎么确定它的大小,他与什么有关呢?------(设计单片机系统中遇到了问题)

      2。8051的串行口工作方式1为什么它的功能又称为:10位异步收发?难道不能在数据贞中传送更多的数据?如:增加空闲位,但这时他还能称为10位异步收发吗?
           8051的串行口工作方式1能用奇偶效验吗?通常传送的数据为有8位的,但是也有少一点的,如:7位的ASCII码啊。

       3。在单片机系统中或者我们在通过单片机访问其他外部设备时,我们怎么确定一个外接芯片或者端口的地址?比如一个芯片通常有他的控制寄存器及一些输入输出端口,我们怎么确定它的地址进而进行访问和控制呢?

        4什么是通信协议?什么两个系统之间通信要通过这些协议?如果两个系统的通信协议不同怎么办?

请知道答案的大哥大姐们帮忙回答吧,当我自己设计一个单片机系统时,真是遇到好多问题啊,自己想很久有些也还是不明白,越是想下去,越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不清楚,没有老师和朋友帮忙真苦啊,帮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啊,我哭

楼主:
求求各位帮忙啊,知道的帮回答下, 谢谢了

网友A:
有空看看我的网站,可能对您有帮助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楼主:
没高手来帮吗?

网友B:
好好看书,书上都讲到!

楼主:
我都看了几本书了,都觉得很模糊啊,才来问的。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比较初级,串口通信是异步方式的,相对于同步方式,就是没有同步时钟。所以有严格的数据约定,
比如10BIT方式,就是传送一个字节的方式,包括1个其始位,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共10BIT,
详细的情况你看看书吧。再有问题的话,到群中来问。

网友D:
3。在单片机系统中或者我们在通过单片机访问其他外部设备时,我们怎么确定一个外接芯片或者端口的地址?比如一个芯片通常有他的控制寄存器及一些输入输出端口,我们怎么确定它的地址进而进行访问和控制呢?

   所谓外部芯片的地址也就是把外部芯片的片选引脚(使能端)触发,使芯片处于工作状态。而这个触发信号是和数据输出信号同步的。比如你用P0.0-P0.7,P2.0-P2.3做12位地址线,P2.4做片选输出端,高电平有效。那么就是0001XXXXXXXXXXXX

        4什么是通信协议?什么两个系统之间通信要通过这些协议?如果两个系统的通信协议不同怎么办?

     比如说,单片机的串口用的是TTL定义,PC机用的是RS-232标准,他们之间要进行通讯就必须进行信号转换,一般采用232的转换芯片或者传说中的1489、1488来做。
     而数据传输上,数据具体如何定义,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仅供参考

楼主:
东进大哥真是个好人,也是个高手,真是太谢谢你了!!!
真想加你为好友,让你多指导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