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介质是水,对精度要求一般,因为只是用来进行抽水控制,要与plc连接,请问选哪种型号划算?

网友A:
输出电压信号的,接PLC的模拟量

有串行通信的,就省了模拟量模块,可编程有复杂了。自己根据情况选择

楼主:
我想要开关量的,比如浮子液位开关或光电液位开关,直接接plc的开关量输入接口。
但是型号这么多,不知道选哪种实用。

网友B:
呵呵
一般是多少啊,误差范围怎么样啊
或者我可以介绍一家的啊

网友C:
我们公司有输出4-20MA的液位变送器(有投入式的和浮球式的两种)
  开关量有浮球式的   ,你可以根据需要选那一种。
 价格优惠。
                              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处
                                               胡    玉   13956298178
                                               EMAIL:huyu51@126.com

网友D:
用液位变送器就可以了,我们网上有参数和图样,你可以先看一看

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磊
联系电话:021-55531139-8828
网址:shilei@sinosensor.com

网友E:
常规产品
我这边有性价比很高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