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ADC0809转换出来的八位二进制数是什么样的数
这个八位二进制数是不是要在单片机中进行处理,才能通过HD7279由3位数码管显示出来
我一直搞不明白,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拉!!!!!!!!!

网友A:
3位显示最大999,二进制8位最大是255,所以将你所得得数转换到10进制,按位译码后送显可以了。当然,你也可根据你得需求进行计算转换到你所需要得数(如:你的零点==0809读到20H,你的最大==0809读到0F0H,那你就需要进行计算了。)

楼主:
好像很难的样子啊,不太懂,我是用0809采集0~5v直流电源,然后再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四个数码管,一个显示路数三个显示采集到的电压值

楼主:
我跟同学讨论的结果是把采集到的数据乘以分辨率再乘以基准电压
,然后再通过十六进制转BCD码子程序把它转成三个BCD码送往显示
缓冲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电路板软件我都写出来了啊,欢迎商量啊

网友B:
我用的是BCD码驱动器显示,也可以直接编程显示,比如共阴数码管,要显示0只需要让单片机输出0x3f就可以了,

网友C:
是2进制编码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