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KPCI-884是一款能够同时控制4个步进电机的运动控制卡,它以高频率脉冲串输出方式,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的运动。在一个系统可嵌入多块卡同时使用。我厂实验室经实际测试一个系统最多可以控制16个以上的步进电机同时运动。我厂还提供此卡的动态链接库函数;以最大方便的使用户在VB、VC、C++以及各种编成软件下对其优化使用。

做到全国最低价,质量最好,此卡有完美的性价比,可以免费给需要用户试用。

K-7110    数据采集光隔RS232/422 /485转CAN模块
K-7120    数据采集光隔USB转CAN模块
K-7150    数据采集光隔CAN 总线中继模块
KPCI-8110 数据采集光隔单口PCI总线CAN适配卡
K-8120    数据采集光隔双口ISA总线CAN适配卡
K-8850    数据采集光隔双口PC/104总线CAN适配卡
K-7410    数据采集光隔8路差分热电偶输入 mV级信号  16位
K-7411    数据采集光隔7路热电阻输入 20位
K-7412    数据采集光隔8路差分输入 12位A/D
K-7413    数据采集光隔8路差分输入 12位A/D ;4路继电器输出
K-7414    数据采集光隔16位脉冲计数测频模块 8路计数 或6路测频
K-7415    数据采集光隔24路开关量输入
K-7416    数据采集光隔4路12位D/A输出
K-7417    数据采集光隔24路开关量输出 OC输出
K-7418    数据采集光隔8路继电器输出 (30VDC/ 1A)
K-7420    数据采集光隔8路开关量输出、OC输出、两级锁存
K-7421    数据采集光隔8路开关量输入
K-880     数据采集光隔四轴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卡
KPCI-882  数据采集光隔2轴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卡
KPCI-812  数据采集12位 单端16路A/D; DI/O各8路
KPCI-812F 数据采集12位 单端32路/差分16路A/D;带1K FIFO 通过率90KHZ  DI/O:各8路
KPCI-815L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100KHZ  DO:8路  OC输出
KPCI-815H 数据采集16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100KHZ DO: 8路OC输出
KPCI-817  数据采集12位 单端32路/差分16路A/D;带4K FIFO  500K DI/O:各16路
KPCI-811  数据采集12位 单端16路/差分8路A/D带1K FIFO 100K12位 2路D/A; DI/O:各16路 ;定时计数:3路
KPCI-823  数据采集8位 12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PCI-824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 4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PCI-832  数据采集光隔 8路 16位 计数、测频 DI/O:8路
KPCI-840  数据采集光隔 DI/DO:各16路 OC输出 两级锁存
PCI-840H  数据采集高可靠性光隔 DI/DO:各16路 OC输出两级锁存
KPCI-842  数据采集光隔 DI:32路
KPCI-843  数据采集光隔DO:32路 OC输出 两级锁存
KPCI-846  数据采集光隔 DO:64路 OC输出
KPCI-847L 数据采集光隔DI:8路 继电器输出:8路
KPCI-847H 数据采集光隔DI:16路 继电器输出:16路
KPCI-848  数据采集光隔 DI:24路 DO:8路 OC输出
KPCI-849  数据采集光隔DI:64路
K-810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50KHz/S
K-810A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15KHz/S
K-812     数据采集12位 16路A/D ;DI/O各8路 70KHz/S
K-812A    数据采集 12位 32路A/D  70KHz/S
K-813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15KHz/S
K-811     数据采集12位16路A/D; 2路D/A; DI/O:24 ;定时计数:3路
K-811A    数据采集同K-811 程控增益:1、2、4、6、8、16倍
K-816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单端32路/差分16路A/D 15KHz/S光隔DO:16路;DI:8路;光隔定时计数:3路
K-818     数据采集AD:双端4路隔离采集 12位 模拟隔离无串扰
K-822     数据采集8位 光隔 4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21     数据采集8位 光隔 6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24     数据采集(4) 12位 光隔 4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24     数据采集(8) 12位 光隔 8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25     数据采集12位 光隔 12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23     数据采集8位 12路 D/A 电压、电流输出
K-831     数据采集计数定时15路  DI/O:各8路
K-830     数据采集光隔 计数定时8路16位 (解决了零事件问题)
K-833     数据采集光隔脉冲计数8路16位、测频(解决了零事件问题)
K-832     数据采集 光隔  计数定时15路16位; DI/DO:各8路
K-841     数据采集DI/O:48路 定时计数:6路
K-840     数据采集光隔 DI:16; DO:16 (两级锁存,上电状态可选)
K-847     数据采集 光隔DI:8路(无极性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
K-842     数据采集光隔 DI:32路 共源方式
K-842G    数据采集光隔 DI:32路 共地方式
K-843     数据采集光隔  DO:32路 两级锁存 OC输出
K-845     数据采集光隔 DI:16路 DO:16路 OC输出
K-846     数据采集光隔 DO:64路  OC输出
K-849     数据采集光隔 DI:64路
K-848     光隔 DI:24路 DO:40路 两级锁存 OC输出
K-850     光隔 单口RS485通讯卡
K-851     光隔 双口 RS232/422/485通讯卡
K-801B    数据采集32路I/V变换单边接线端子板(可装低通滤波)37D
K-801C    数据采集32路单边接线端子板(带开关状态二极管显示)
K-801D    数据采集接线转换端子板
K-801E    数据采集 通用37芯单边接线端子板
K-803     数据采集 高性能4通道小信号放大端子板(1000倍)
K-803B    数据采集 8路差分热电偶调理板(放大,带冷端补偿)
K-804     数据采集16路热电阻调理板
K-804B    数据采集8路热电阻调理板
K-805     数据采集16路电磁继电器端子板(250V/10A)继电器可插拔
K-806     数据采集16路固态继电器板(220V/2A)
K-806B    数据采集 8路固态继电器板(220V/2A)
K-807     数据采集16路电磁继电器端子板(220V/7A  DC:28V/7A)
K-808     数据采集32路电磁继电器端子板 (220V/0.5A  DC:30V/2A)
K-901     数据采集线性隔离放大模块
K-902     数据采集脉冲信号滤波模块

北京科日新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张东 13391708713
010-51650651-807

网友A:
能给个详细点的资料么  4~6轴的,  还有价钱  xiaqing7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