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现有一台Z2-22型1.1KW他励直流电动机,欲调速用。还有一台TDGC2-1接触调压器,4个硅整流二极管(2CZ 5A 1000V),作电枢调压平滑调速用。励磁电源怎么解决?还是再买一套这样的整流装置再加个欠电流继电器?不光要从经济上考虑,还要从对电机的保护方面考虑。比如输出直流电压脉动对换向器电刷的影响。比买个成品脉宽直流调速器哪个好?

网友A:
不用吧,励磁必须保证额定电压,直流电机调速方式主要是调整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必须保证,防止飞车.

楼主:
可是励磁电压也不能不经过缓慢升压而直接接到220V上吧?会不会烧了励磁绕组呢?

网友A:
兄弟,调速调的是电枢电压,不是励磁绕组.励磁直接用220V电压.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是调整电枢电压,它也需要降压启动,所降电压就是电枢电压,励磁必须保证额定电压.否则,额定励磁电压是220V的他励直流电机在110V时,电枢电压加1/2时,电机将达到额定转速,无励磁电压,电机将出现飞车现象.既瞬间
转速达到极限,产生极大机械冲击力.

楼主:
那请教一下用什么继电器作失磁保护呢?我是担心励磁绕组直接接在220V直流电压上会烧掉。

还有,保护这个电动机都需要什么型号的继电器?

楼主:
有没有必要在直流侧串连平波电抗器?

网友A:
如果确定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的,励磁绕组可以直接用220V电源,励磁绕组不会烧,没有问题
接触器我感觉没有特殊要求,只有直流和交流之分.这要看你的接触器控制电源是什么样的.
平波电抗器是改善整流后的电压波型,使波型比较平稳.从而使转速平稳.

网友A:
以后联系,请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