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通讯故障求教

楼主(2006-04-20):
GP37W2通讯故障求教
我遇到一个GP37W2-BG41-24V,在正常使用一年多出现不能与CQM1H-CPU51通讯,经查连线及PLC都正常,GPW-CB02用专用数据线连接电脑正常,怀疑GP25针口坏,因有密码无法下载程序,无法换新,求教各路大侠可否用其它接口,怎样连线,或其它妙方?
谢谢!!!
邮箱:fujuling@126.com

网友A(2006-07-07):
原来用232口连的?

网友B:
如果真是接口坏了就麻烦。换新屏是可以的,只要将内部的主板更换即可。用户程序在主板上

网友C(2008-02-21):
比较麻烦;
可以将人机寄给专业搞这个的地方,看能不能把程序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