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0):
在星接转换成角接时,只要正常接线,也不会很容易就反转了吧?
对于能实现星角转换的电路,要想使电机在转换时反转,比让它正转还难吧?

网友A:
一般
Y-- 三角,用2个接触器,并根据需要,程序延世或硬件延世
正反转,  用2个接触器,一般有互锁,正传要停止后在翻转,对电机好点

新手,共同学习

楼主:
楼上说的我知道,我是想问星启动之后当转为角接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几根电线接错,而发生倒转的现象?(就是与星启动之后的转动方向相反)

网友B:
从来没试过,不过你最好判断正确电机相序,首尾后接,是16,24,35

楼主:
再顶,顶到清楚为止

网友C:
会的。我就碰过。

网友D:
如果电机的首尾混了,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我就碰过。

能不能画个图看看,是怎么接线的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拜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机的首尾混了,就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要是首尾混了,譬如说星接的时候,一相首端和两相尾端接在一起,其它3个头正常接电源的话,那电机还能星启动吗?
诚心请教·!

网友E:
一般星转三角会使用3个接触器,一个始终闭合[A],一个是星型时用的星点,另一个是三角运行用的[C]。其中A和B上端头按相序并联,B的下端有两相要对调。如果B接线有问题就会出现星型和三角运行相反的问题。而且换向时可能会因为冲击比较大而不能转换(冲击大这一点没遇到过,不知对否?)

网友E:
补充下:比如A下端是U1,V1,W1。那B的下端应该是U2,W2,V2。C的下端接U2,W2,V2,相序无所谓,上端短接。当然,这些的前提是要把电机的首尾端搞清楚。

楼主:
假设电机首端分别为U1,V1,W1,尾端分别为U2,V2,W2,星接的时候首端接电源,尾端短接,当转换成角接的时候有两种,一种是U1和W2、V1和U2、W1和V2分别接起来,另一种是U1和V2、V1和W2、W1和U2分别接起来,但是我分析了一下,在电源相序不变的情况下,好象这两种接法的转动方向都跟星启动的转向一致,因此在一般情况不会出现反转现象。

所以我觉的,要想既能完成星角转换,又使它在转换成角接的时候倒转,还要再加一个接触器来改变电源相序,不知道对吗?

纯属研究,实际中当然没有这样用的!!弄清楚问题,只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没人给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F:
1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G:
对于能实现星角转换的电路,要想使电机在转换时反转,永远都不可能,除非正常的星角转换前加换相接触器。电源端接线决定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