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220KW\560A的负载须要几平的导线??谢谢

网友A:
185平方的铜芯线就可以了。

网友B:
小了,240MM2以上

网友C:
95的两条

网友D:
如果是直流的95的3条

网友E:
上面说的方案都可以,但有一点还要注意敷设电缆是经过电缆沟还是明设,如果是明设的话用240平方,否则两条95平方的就行了。

网友F(2007-08-01):
选截面有条件的,要按发热条件,如果长时间运行且在额定负载下最好选240或120*2若低于额定负载20%有就地补偿可185

网友G:
不知220千瓦是一个负荷还是总的负荷,一个负荷拿应该用95平方毫米YJV电缆。如果多种负荷共220千瓦,最大功率负荷不大于90千瓦,则185平方毫米就可

网友H:
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I:
Aa1=pj/5
AA1、为导线面
P功率。J为导线长度
一般以400M为计算单位。长于400M以实际来算
5为铜线的计算方式
3为铝线
方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