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通常我们是以交流接触器与负载间串接一个热继电器,以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串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中起到保护;如果我不用交流接触器,直接在空开和负载间接一个热继电器,也不用热继电器的触点,能起到过热保护吗?就是三相电源直接经热继电器再到负载,不加别的控制回路.       谢谢~~

网友A:
你怎么实现保护?热继电器主要是出现过流时产生的热量断开控制回路,从而起到保护,你这样的做无法断开控制回路,怎么可以起到保护作用那?

楼主:
那有没有什么器件能实现那功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只要过热时热继电器能断开主回路就好了!!!!冷却后再接通刚好会全自己!!

网友B:
你要好好学啊!!

网友C:
普通热继电器是自身不会切断主回路的,热继电器里有主触点吗?有灭弧装置吗?不过我倒用过一种断路器带有双金属片的,带过载缺相保护的.是进口的.
双金属片发热后,由于两种金属的热膨胀系数不同,产生弯曲,抵动连杆,当达到一定的行程后(一般可调)触头动作

网友D:
热继电器动作时,不是切断的主电路而是通过触点切断控制回路,所以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不能,你是电工吗?国产热继电器主触点有几个能断开主回路的?里面是双金属片的

网友F:
如果你不想加接触器可以加容丝的  但是计算和选型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了呵呵  本人对计算是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还是你自己选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常我们是以交流接触器与负载间串接一个热继电器,以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来串接在交流接触器线圈中起到保护;如果我不用交流接触器,直接在空开和负载间接一个热继电器,也不用热继电器的触点,能起到过热保护吗?就是三相电源直接经热继电器再到负载,不加别的控制回路.       谢谢~~
可以呀!把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分别接到空开的A.B相上,若过热保护,就会A.B相短路,空开就会跳开.就起到过热保护了.不过,空开要选好的.
嘻嘻,反正我是没是过,不过,从道理上看,行的通!!

网友H:
若容量小的话直接用空开不就可以了。
空开本身就有你要的功能的。

网友I:
以我所见,用空开算了吧,就不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J:
如果想要保护还不回路还是没有控制的很简单的回路的话可以选择带电机保护的空开,如施奈德的GV2系列

网友K:
12楼的脑子进水拉?

网友L:
呵呵;也可以啊.你只要把你的空气开关改用有分厉托扣功能的空气开关,然后用热继电器的常开触头给空气开关托扣线圈信号就可以了分断开关了.有问题加我QQ48367939.

网友M(2006-06-29):
电动机功率小的可以用空器开关直接启动这没错

网友N:
我看还是用空气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