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请问热继电器主触点过热到底会不会跳脱??就是接三相380V的那三个触点!!!

楼主:
有人说会又有人说不会~

网友A:
可能会吧

网友B:
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电工的 如果这个热继电器是好的话,过热肯定回跳啊  不然还要保护干什么

网友C:
一般的热继电器,哪里来得三相主触点??

网友D:
会,我曾经遇见过,热继电器主触点其中一相的垫片边缘有切口,接触不实,经常停机,最后更换垫片后就没事了

网友E:
想不明白你说的

网友F:
很搞笑,不是吗?

网友G:
你说得失热元件开焊了吧

网友H:
没见过带有主触点的热继电器.

网友I:
我也没见过带主触点的热继电器,断开是指控制触点,既95 96 两点接通或断开.

网友J:
你说的是接线头是不是,那里如果发热的话那你是不是没有上紧啊?如果是热元件发热的话那一定会跳的要不然热继没用了

网友K:
热继电器有主触点吗?????????????

网友L:
热继电器说明书有这样描述"因主触头接线不紧或热继电器主电路线径选择偏小,易造成误动作"

网友I:
主触点?在这里应该指接电机绕组的3个点.如果螺丝不紧或线径过小,将导致在接触部位发热,此热量传导给热元件,导致热元件误动作,将控制线路断开.

网友M:
肯定不会

网友N:
会啊!当然会动作了,要不奥妙叫热继电器呢?除非是坏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I:
主触点?在这里应该指接电机绕组的3个点.如果螺丝不紧或线径过小,将导致在接触部位发热,此热量传导给热元件,导致热元件误动作,将控制线路断开.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不会

网友P: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电工的 如果这个热继电器是好的话,过热肯定回跳啊  不然还要保护干什么

   你是电工吗?

网友R:
这个由于热的传导肯定是会跳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做电工的 如果这个热继电器是好的话,过热肯定回跳啊  不然还要保护干什么
不知道不要紧,但不要想当然,你去拆一个坏的看看去.看来你对继电器概念就不是很了解.论坛是去求真的地方不是PS人的地方

网友T(2006-05-21):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定会跳
原因1、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双金属片因过电流或大于设定的整定电流值时因双金属的热敏系数不同而发生形变而使其断开
     2、你说的主触头过热我想主要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而它的过热程度通过传导到双金属片时如果能达到大于设定电流过热的程度自然会跳,如果达不到你说会不会跳呢???不跳的结果也会很严重的哦!!
 所以希望你在安装检查的时候能仔细检查各螺母是否拧紧

网友U:
一般的热元件无主触点(进出接线端子间是电热丝),热元件的动作靠电热丝的加热,双温金属片变形推动辅助触点动作,完成保护功能。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一定会跳
原因1、热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双金属片因过电流或大于设定的整定电流值时因双金属的热敏系数不同而发生形变而使其断开
      2、你说的主触头过热我想主要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而它的过热程度通过传导到双金属片时如果能达到大于设定电流过热的程度自然会跳,如果达不到你说会不会跳呢???不跳的结果也会很严重的哦!!
  所以希望你在安装检查的时候能仔细检查各螺母是否拧紧

网友W:
你是不是电工呀,会跳吗?不会的,跳的是控制回路呀

网友X:
支持楼上的,是主回路不跳,跳控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