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请问如何选择变频器,我有一台15kw的水泵,应该选输出多大的变频器才可以使用.谢谢

网友A:
你用台达F系列15kw的好了,那是风机水泵专用型的

网友B:
水泵嘛!又不是什麽特殊的场合,国产的就够了!

网友B:
水泵嘛!又不是什麽特殊的场合,国产的就够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网友C:
用我们台凌的15千瓦就可以了,国产的售后服务比进口好

网友D:
最好比15KVA略微大一点的.

网友E:
15KW或18.5KW;

网友F:
水泵是二次方递减转矩的负载,一般情况下各家的变频器都会有针对风机、水泵类负载的专用系列的变频器,只要选择这类专用的系列中和你的水泵同功率等级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一般风机水泵专用型的变频器都会比同功率等级的通用型变频欺便宜)

网友G:
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选!
至于品牌,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了

网友H:
你只需选用15KW的用于控制水泵类的变频器就行。什么品牌看你需要什么价位的

网友I:
一般用普通的变频OK拉,不过你要考虑一下,用200V还是380V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