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公司设备出口到韩国,韩国供电与咱们电压一样,频率是60HZ,设备上有轴流风机,不只能否正常工作。请指点。

网友A:
频率改变,整距线圈电动势会增大0.2左右。也就是说可能有烧毁线圈的危险,但是如果他们不是满额运行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也不保险。

网友B:
用变频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60HZ的时候,50HZ的电机会产生噪音和震动,转速也会增加百分之二十。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D:
转速增大,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