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我用@SPED 0 1 #10命令后,为什么10.00口没有脉冲输出呢?

网友A:
1.PLC是否在运行模式?
2.程序是否已经下载?
3.输出端口的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的话说明有脉冲输出了。

网友B:
1.是否为晶体管输出的?
2.cpm2A发脉冲前面还要有PULS指令

网友C:
是晶体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