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今天编完程序,突然发现大部分定时器都用错了,应该用S_ODTS,却用成了S_ODT,我想请问一下,除了删掉原来的再写上新的这个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方法来改变定时器的属性啊?将近100个啊,急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慢慢的改吧

网友B(2006-11-29):
一个一个改吧

网友C:
把你的程序转换成STL,点击Edit>>Find/Replace...在Find what里面输入SD,点击Find,在Replace里面输入SS,点击Replace就可以了,如果你想一次性把所有的S_ODT改成S_ODTS的话,在Search Range选项里面选择All,点击下面的Replace all

网友D:
STL还是好一点。

网友E:
当然用STL会好很多,只是背指令有些头痛.还是掺着用好了.

网友C:
指令根本就不是硬背的,用的多了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F:
4楼的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