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4-21):
各位师傅我是刚涉及到电的请教各位:380V电源供20KW用电设备含三相电机及照明,如何算的它的导线截面积及电流大小?多谢!

网友A:
大约40多个电流,用6~10平方的铜导线,视不同应用条件选择.

网友B: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为电流值。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C:
3楼的哥哥说的很对!!顶

楼主:
多谢各师傅的支持,这样算有没有一定的公式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