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相交流电机调速

楼主(2006-04-21):
我正在做单相交流电动机无级调速的毕业设计,这是电路图,可是他的工作原理我看不太懂,请大家指教一下,我很急,谢谢!

网友A:
???????
阻容移相触发可控硅.
市面上很多这样的产品,40A的也不超过100块,还带散热片

网友B:
这个电路是谁给楼主的呢?我想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电路是错误的。只要通电,必炸无疑。
有两种可能,其一,马大哈,抄错了电路图。这可是搞电的犯忌。马大哈会导致机毁人亡的。一定要注意检查。其二,有人发坏,给楼主提供了一个错误的电路,想看楼主的笑话。
怪不得楼主看不懂能。我倒是看得懂,但是,一身冷汗呀。

网友C:
晕~这电路一上电就炸,看着都头皮发麻.

楼主:
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会炸?我也拿给别人看过,他们说可以用.怎么改才能用呢?马上就要交了,请大家帮我想想.

楼主:
你说你看得懂,你能不能先把你懂的这个电路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你是学生?还是工作了的?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拿着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电路,比你现在这个还复杂呢,是单结晶体管的移相触发电路,还有脉冲变压器呢。调不出来,去找电子电路的教授咨询,说明来意以后,教授瞟了一眼我呈上的电路,就放在桌上,和我拉起家常来了,聊了半天也不提电路的事,我只好提醒来意,得到的回答很不经意,“这种电路有什么好说的?属于粗糙电子学。很成熟的东西,应该没有问题。”呵呵,灰溜溜的回来了。
你的这个电路,再简单不过了,他应该是一个交流的开关(过零触发)的典型电路,只不过让你“改造”了一下,变成移相触发形式。也是可以的。只是你知道电机应该怎么接吗?那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电路,四个“腿”要是接错了,能不爆炸吗?
提示:电机(电路的负载)应接在交流侧,可控硅应接在直流侧。这样既可组成交流移相调压电路了。工作原理:当可控硅没有触发信号的时候,可控硅阻断,交流电流没有通路,所以电机不转,当可控硅随着触发信号开通,交流回路的电流,也随着可控硅的开通角导通,电机运行。如此而已。

网友D:
谢谢kdrjl的解释,使我等菜鸟收益非浅

楼主:
我是学生,我今年毕业,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除了要控制正反转和调速之外,还要编程用单片机实现,可我现在连电路都没弄好,所以我很着急.我们老师和那位教授差不多,他什么也没说,电路也没看,就让我确定能不能用,眼看时间过半了,所以我很急.电机是接在交流侧的,也就是桥式的左侧,晶闸管接在经整流后的直流侧,有什么不对?
希望你能帮帮我,方便的话留个QQ可以吗?

楼主:
二极管的问题,你是不是指34和12之间的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问题,你是不是指34和12之间的二极管画反了?
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