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1):
现在我现在在调试一个331-7NF00-0ABO 8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现在是无法读出数来了,已经有10MA的电流进模块了,我设置是4DMU
4-20MA
地址是14-29
现在问题是它的硬件接线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我是按照它背后面的接线图接线的,就是不用单独的24V供电.但是我从西门子网上下了一个它的接线图,两者的不一样,现在不知道应该哪个是正确的.
现在我读了4个通道的模拟量PIW14\PIW16\PIW18\PIW20读出来的都是8000,和没有输入信号的是一个样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CPU在启动的过程中331-7NF00-0ABO的SF的是亮的,当启动完成后SF灯就不亮了,就正常了,
高手 帮忙了,我五一能不能回家就靠大家帮忙了了

楼主:
大家都不要只看不说啊.来顶一下也没事的啊

网友A:
输进去4-20MA的电流 PLC本身会输出24V电压 +/-有没有接反 你说具体点 背板的设置和组态里的设置要统一 启动时SF灯亮 应该是正常的自检吧 我觉得 。Q:2519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