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求教.

楼主(2006-04-21):
想请问一下我们这里有两台功率一样大的潜水泵,但一台的电流是2.0A,一台是3.4A,有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检查一下泵,和电机吧

楼主:
泵转动灵活,没有发现问题,电机需要检查那些项目.两台泵工作都很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B:
如果电机没有问题,你调节一下泵的排量,排量不同电流就不同

楼主:
排量比另外一台大一点吧..但两台的电流应该也不会差不了那么多吧..

昨天又去测了一下电流..那台泵的电流又为2.6A,热继电器的最大电流是2.5A,现在电流大的那泵是间歇性工作.应该不会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