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楼主(2006-04-21):
(无正文)

网友A:
c照明,d动力。a、b不知道。

网友B:
w我是菜鸟,望各位师傅以后多指教啊,
我平常用的都是C型的啊,

网友C:
c是照明,表示当电流达到10安培时,空开立即跳,D表示动力,当电流达到10安时,空开延时跳,一般用在电机上

网友D:
呵呵,长见识了,平常用的空开的确有上述区别,这下知道了。谢谢4楼!能介绍下A B就更好了!

网友E:
有A,B吗?我也没见过!一般都用照明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