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2):
请教个问题  谁知道怎么在主程序中调用一个中断子程序啊   中断子程序不能直接调用啊
比如  主程序是  LD  SM0.0
                     CALL  SBR_1
                    CALL   SBR_2
                    END
其中 SBR_2是中断子程序是个PID向导做的PID调节的中断子程序 直接用CALL调用不了  因该怎么调用啊
谢谢了  有知道的回复一下

网友A:
中断程序是系统自动调用的,如果想参与,请直接将中断禁止后再直接调用试试,如果不行,就只能COPY一个中断程序到另一个子程序,需要时直接执行子程序。

网友B:
中断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