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2):
我设计一种装置,准备用光敏开关的信号代替脉冲信号直接命令驱动电源,让步进电机工作,(光敏开关开一次、让步进电机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不知行不行?请大家帮帮我,详细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06-07-08):
keyi
可以,但是无法控制布进电机的角度

网友B:
其实步进电机驱动器的Pulse及DIR线的内部线路已经有光敏开关输入,通常是TLP521,TLP2631之类的光敏管IC。不知你"准备用光敏开关的信号代替脉冲信号直接命令驱动电源"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要做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吧?

网友C:
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用光敏开关的信号代替脉冲信号,我不是很了解光敏开关的信号,它的频率可以达到多少,信号有多大?只要信号为驱动器需要的大小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一般为5V电压).对了,还有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