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2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吧,就是我在做一个多关节的机械手,其中有3个关节不是用伺服电机直接驱动的,而是用同步带传动,现在想在关节轴处安装测量转角的传感器,但我了解的角位移传感器好像都是直接装在电机的轴上测速度和转角,但我要测的是关节之间的相对转角,不知道用此类传感器怎么样来安装在轴端。在此就先谢谢拉!!

网友A:
我们有精密电位器,可以测量角度。

楼主:
你好,就是不知道你们的传感器是否有这种安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