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程序问题

楼主(2006-04-22):
CJ系列PLC用上了CF卡,有人试过这样用吗:
将CF卡从PLC上取下,装到读卡器上,用计算机读取CF卡上的内容,通过邮件传给有关技术员,技术员下载到自己的计算机上,再用CXP打开修改,保存(1。
能打开吗)
2。如果可以;技术员把修改好的程序再通过邮件传给客户,客户再用计算机下载后保存到CF卡上,然后将CF卡装到PLC上。
以上过程有人试过吗?
我最近遇到客户从网上传过来的程序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是否我要将程序再存到CF卡上才能打开?
实际上以上的问题可总结为:从CF卡上复制到计算机的程序可用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
經驗如下:
於PLC FORMAT CF CARD(將規劃為標準FAT);程式作入CF之後,不關機情形下;請再次傳送程式到PLC覆蓋。關機 && 重新啟動。

過程應該如上;經由CX_PROGRAMMER 中轉;亦即;客戶傳來的肯定為檔案,CX-PROGRAMMER去編輯之後,回傳客戶。客戶經由上述過程寫入CF CARD。一個重要觀念:CF即為開機 DISK。

网友A:
補充:
您若要一手掌握CF INFORMATION;將CF CARD內容作成IMG FILE。

楼主:
对不起,我没讲明白.
客户没CX_P,不懂PLC.但他会用读卡器将CF卡中内容发给我,共2个文件:AUTOEXEC.OBJ;AUTOEXEC.STD 2个文件收到后打不开,
是否非要再写入CF卡,装入PLC,再用CXP读取程序?

网友A:
CF DISK FORMAT FAT16;由CF CARD回傳PROGARM時;會自動到開機磁區找相關資料。您PROGRAMS.IDX與SYMBOLS.SYM上哪裡去了?

最好將CF CARD GHOST起來傳送,檔案很小。

网友B(2006-10-14):
利用CX_P软件,PLC---------传送---------从文件  选择文件路径就能打开上面传过来的文件,改好后在利用CXP软件,PLC---------传送----------到文件  选择路径保存就好了